无法开机

楼主(2011-10-14):
一华硕主板,客户说是点不亮,我拿到手里,马上检测,上CPU假负载,电源插好。
进行通电测试,看到12v灯闪了一下,马上判断是CPU的供电部分出现问题,取下CPU的供电四口插座,重新点开机针,不掉电了。完全确定是CPU供电 12v短路,测量cpu的供电mos管,发现有一个击穿,马上把这一对短路的mos管更换掉,更换后测量cpu供电MOS的G极对地阻值正常,心想应该正常了,重新开机,还是一样的现象,再次测量MOS管,发现没有一个被击穿,然后测量mos管的上管(即Q1)的D极的对地阻值,发现是短路的,判断是电源管理芯片烧掉了,把从管理芯片RT9607给取下来,再进行量D极阻值,结果还是一样的是短路,一口气把主电源管理芯片给取下来了,再次进行D极阻值测量,还是对地了,想了一下,还有什么地方出问题了呢,想到了旁边很小的滤波电源,把其中的一个电容移开一个脚(贴片的),测量了一下,还是一样的,后面不移开电容了,直接测电容两端是否短路,很快就找到一个电容短路了,更换电容后,再量D极的对地阻值,终于正常了,然后把主、 从电源管理芯片重新焊会主板上,重新通电测试,果然是电容在作祟,此主板修复,请各位以后不要忽视小电容!!!

网友:
是得,贴片无极性电容击穿的却是不少

网友:
前几天还碰到一个此类故障呢,也是华硕的,不过在保直接给返售后了,当时也是判断电源管理芯片挂。华硕此类故障比较常见的吧。

网友:
如果可以上个图片在详细点的话,应该就可以置个顶了吧!

网友(点评):
忘记这个了 不过也没有像样的照相工具 得去弄个数码相机了 谢谢提醒

网友:
华硕的少见,但DELL的原装机的主板小电容短路的多一点。

网友:
贴片电容被击穿?我手上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看看是不是也是这样的

网友:
好东西哦,大家不要光看不顶

tyseetysee.com

网友:
学习  一般很少碰到  当然我还是菜鸟

网友:
是啊!我也碰到过两次这样的情况,也都是贴片电容短路导致的,都是戴尔原装机来的。

网友:
上个图片就好看了

网友:
看了就要顶

网友:
电容的问题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