迪兰恒进 X1950GT 贺岁版求助

楼主(2011-10-15):
收的一块迪兰恒进X1950GT显卡,想修起来看看。但是上面少了供电管,那位师傅知道或有一样的卡。麻烦给我看看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点评):
电脑板上几乎9X%的场管都行 但是你这个应该不会这么简单的 要不然人家为什么会拆掉场管?肯定还有其他故障

网友:
楼主思想很童真,缺什么补回去就OK了呀,,,,一般都是N沟道管子

网友:
测一下是否是供电短路,如果对地阻值大于0.8欧,那就可以大胆地装场管,一般主板上的供电管就行了。

网友:
这个显卡是个老客户那收的,修了板后顶了5块钱给我了。最初情况我问了,是因为散热器坏了风扇不转坏的。电源管是他一个修手机的朋友拆的,我量了gpu对地2.8欧,显存18欧。好像基本正常,根据原因我觉得原来是GPU虚焊了,所以想把电源管补起来看看,能修好的话这板也能卖200呢,最起码比GT210强。电源管我爬上错了,一下再给报废了。电源管理GPU用的nx2415,显存用的RT9232。我看了PDF也是上的N管,为了确认问问,谢谢上面的老大了。我上09n03试试。有新情况在请教

网友:
一般场管都可以用的,把主板上的场管大胆的网上装就是了

网友:
上下管全用 09N03换上试试

网友:
[此卡已修复供电管装上就是好的,哈哈。上图attachimg]486482

网友:
这大核心 如果BGA 吹不下来啊

网友(点评):
我用的是迅维150,出了775.754.939.940这些cpu座子做不上。芯片完全没问题

网友:
楼主好生意经   又赚了张显卡!

网友(点评):
呵呵,好多人都是这么做的啊。我这也是好久碰到这么一张便宜的,问题又不大。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