错误691的解决

楼主(2011-10-15):
问题在于网卡——MAC,作为网卡的唯一性标志,MAC基本上就代表着网络上每台电脑的唯一身份。而且大部分电信和网通公司为了针对“一号多用”和黑客盗号问题,采取了捆绑网卡MAC的措施,导致新电脑不能上网。

解决办法:[建议修改MAC前作好MAC备份]

步骤:

1.点击开始——运行——输入“CMD”[只输入字母,不含引号]

2.打开了命令提示符后输入“ ipconfig /all ”[只输入字母,不含引号]

3.在打开的记事本程序里找到“physicaladress”后面的六组字符。把它用纸记下来,这就是备份。

4.然后右键点击我的电脑

5.选择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网络适配器——双击打开“网卡”属性窗口

6.选择“高级→network address”项,将里面的值修改为可上网的网卡MAC(可以咨询电信服务商),其形式是“00055D66E32D”[注意中间没有“-”,确定保存即可。

而且很多城市的电信部门还专门针对使用路由的用户进行了限制,使用路由自动拨号同样也会遇到691错误提示。针对被限制的电信用户,解决办法是:打开路由器自带的“网卡MAC科隆”功能。(不同产品名称可能不同)

网友:
这有什么稀奇的。河南网通早就用上这招了。

网友:
好象中国联通网通用宽带我世界上网,出现691或619 的话,是用户名和密码不对
呵呵

网友:
链接问题大点。。还有帐号密码。

网友:
691不是账号密码不对么 ?
一半多链接几次就连上了

网友:
就是啊  是密码的问题啊

网友:
好像多连几次就可以了

网友:
不一定我有台笔记本用的是3G无线上网前些时间就出现619就算怎么重装驱动也不行最后要到营业厅换了一个上网卡才行

网友(2011-11-20):
密码不对,或者要刷新端口。

网友:
典型的密码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