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六大维修方法

楼主(2011-10-15):
不通电故障的检修方法:
★不通电解决方法:
CMOS针帽是否NORMAL(正常)状态。
CMOS电池电压是否够2.5---3V.
32.768K晶体是否起振.
5VSB线路是否有问题.
POWER ON线是否开路.
ATX—SW电压是否够3.5—5V电平.
74HCT系列门控芯片坏.
I/O芯片坏.
+12V、-12V、+5V、-5V线路对地短路。
南桥或ICH坏。
★ATX自动开机(无法关机):
5VSB低阻或对地短路。
POWER  ON低阻或对地短路。
74系列门控芯片坏。
I/O芯片坏。
南桥或ICH坏。

★CMOS不能保存:
CMOS针帽是否跳对。
CMOS电池电压低。
32。768晶体不起振。
I/O芯片坏。
CMOS电路中电容漏电
南桥或ICH坏。
主供电部分的检修方法:
★无电压:
场效应管坏,开路或短路
滤波电容短路(电解电容)
电压IC 无输出
无12V 供电
电压IC 坏
断线
★        电压低
CPU 工作电压相关线路有轻微短路
场效应管坏了一个,输出电压也会变低
★电压高
反馈电路无作用
电压IC输出电压低
★VID 0—4 (+5V电压)
电压IC 无输出
和CPU座相连的排阻坏
断线

★VTT 1.5V
无电压:   供电场效应管坏
VTT1.5V 有对地短路
电压高低: 场效应管供电不正常
场效应管坏

时钟电路故障的维修:

★时钟IC 全部无输出
供电是否正常3.3V、2.5V(P4\K7只有3.3V、586级供电为3.5V)
和输出连接的滤波电容坏(10皮法)
和输出相连的电阻损坏或假焊
晶振未起振或与其相连的谐振电容损坏
北桥坏(反馈时钟)
南桥坏(未向时钟IC发出RST#及PD#信号)
★一部分无输出
IC 坏
查不正常的部分的供电

复位电路的检修
1、清CMOS
2、查PG信号3.5—5V电平
3、查74HCT系列门电路(复位发生器)是否损坏
4、南桥(ICH)损坏
5、北桥(GMCH)损坏
6、32.768K实时晶振损坏
7、查南北桥供电

第二节 主板各种常见代码的维修:
----------经验篇
根据主板测试卡代码维修:
不同主板的诊断卡走数会有不同
1:00—C0—C1—C3—0b—0d—3d—42—6F—7F—FF
2:FF—C1—1d—2b—3d—42—6F—7F—FF
3:FF—d3—d4—0b—2A—31—3d—4E

常见代码的检修:
1、        FF或者00的检修
A、        供电不对(CPU主供电、主芯片供电和其他一些芯片的供电)
B、        时钟信号不正常
C、        不复位或者CPU无 PG信号
D、        BIOS程序损坏或BIOS芯片损坏
E、        倍频不对,外频不对。CMOS清零跳线
F、        I/O芯片损坏
G、        CPU插槽有机械损坏或者接触不良
H、        PCB有断线
I、        南桥损坏、北桥损坏或者虚焊

A 供电不对
★        场效应管或三极管短路、击穿、开路、性能变差等
★        电源控制芯片损坏
★        电容漏电、变质损坏
★        电阻、电感变质
★        有些主板的1.5V或者2.5V是有8脚贴片LM358来控制,此芯片损坏也会导致供电不正常
★        有些主板不插CPU,使用假负载的时候,供电不正常
★        有些370主板,如果CPU的外频不对,不仅能造成CPU的供电不正常,还会是整个主板无时钟和复位信号
B、时钟不正常
★        时钟发生器芯片损坏
★        时钟芯片供电有问题
★        如AGP无时钟而其他时钟都正常,可能北桥有问题
★        有些主板有两个时钟芯片,其中旁边无晶振的是给内存供时钟的,如只有内存无时钟信号,可能此芯片坏。有些主板的内存时钟信号受北桥的控制,如果北桥有问题,也会导致内存无时钟
C、不复位或CPU无PG信号
★        电源要有PG信号
★        相关电路的门电路逻辑芯片损坏
★        电源控制芯片损坏
★        I/O芯片损坏
★        开机复位芯片(ASUS) (MSI)
★        南桥芯片
★        如果ISA有RST#,而IDE无,可能是两者之间的反相器损坏了
★        如果CPU无RST#,可能是北桥损坏,有些主板不插CPU也无RST
★        PCB断线相关电路的元器件缺损
D、BIOS程序损坏或芯片损坏
★        刷新主板BIOS
★        换BIOS刷 注意BIOS芯片的代换原则

二、C0代码的维修
A、        CPU座接触不良导致的
B、        BIOS程序不对
C、        I/O芯片损坏
D、        南桥芯片损坏
E、        CPU控制总线出错,进行打阻值,有无短路或者开路
F、        北桥芯片坏

三、C1或者D3代码的检修
A、        BIOS程序不对,BIOS座接触是否良好
B、        内存槽有无机械损坏或者氧化
C、        内存供电是否正常
D、        I/O芯片损坏
E、        南北桥虚焊接,用手压,同时RESET,有时候可以判断出。
F、        北桥芯片坏
G、        南桥芯片坏
H、        CPU旁边排阻是否损坏
I、        PCB有断线

四、C1到C3或C5循环跳变
A、        BIOS程序不对
B、        COM口芯片损坏
C、        I/O芯片损坏
D、        南北桥芯片损坏
E、        32.768晶振起振是否正常

五、B0代码
A、        测内存的数据负载电压
B、        清CMOS
C、        测北桥供电是否正常
D、        北桥坏
E、        北桥虚焊

六、25代码
A、        测试AGP核心供电
B、        北桥供电
C、        刷BIOS
D、        北桥坏

七、走OD后不亮
A、        测试PCI 插槽之间的电阻和排阻
B、        外频、倍频跳线

八、0B、31代码
A、        BIOS程序不对
B、        I/O芯片损坏
C、        南北桥损坏
D、        主板是否与显卡兼容
E、        查北桥供电
F、        PCB断线、板上是否沾有导电物
G、        显卡插槽损坏

九、2D代码
A、        测试AGP的AD线
B、        初始化INTR信号
C、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北桥损坏

十、显示2B代码后不亮
A、        刷新BIOS
B、        时钟发生器不良
C、        清除CMOS
D、        北桥供电不正常或损坏

十一、显示50代码
A、        I/O损坏或者I/O坏
B、        南桥供电不正常或者南桥坏
C、        BIOS程序坏
D、        北桥坏

十二、显示41代码
A、        BIOS程序损坏 刷新BIOS
B、        PCB断线
C、        CPU损坏
D、        内存条质量不佳

十三、BF、02代码
A、        清除CMOS设置
B、        主板CMOS电路有问题

十四、主板无法保存CMOS设置
A、电池无电或偏低。
B、bios芯片局部损坏。
C、CMOS跳线根部外接电容漏电。
D、CMOS跳线供电路径的二极管或电阻失效。
E、南桥芯片局部损坏

★★注意:凡是显示检测出错的代码,不管代码表示什么含义。首先应该刷新BIOS。
如果主板上键盘、鼠标、IDE、串并口,USB接口等,如果某一个不能用,保证供电正常的情况下,都应刷新BIOS试一下。

有显示后,屏幕提示的故障:
CPU频率报错: 查跳线、设置、时钟频率等
内存容量报错: 内存槽接触不良、北桥虚焊、北桥坏、查内存槽的数据地址线、控制线(阻值或者波形)
硬盘控制错或者不读硬盘:1、查硬盘接口上的RESET信号或者IDE各个引脚的对地数值。2、查跟IDE相连的244 245或者排阻。3、南桥损坏
软驱不读或报错:1、查软驱借口的对地阻值。2、更换I/O芯片 3、南桥坏
键盘无作用或报错:查RESET,CLK,DATA,5V及相关的线路,如键盘接口供电的电感、保险、电容,更换I/O、刷BIOS
COM口无作用: 75252或75185(COM口芯片)的+-12V供电、更换75252/75185芯片、更换I/O芯片
并口无作用:查数据线相连的小电容、更换I/O芯片、南桥坏
PS/2鼠标不能使用:查供电、CLK、DATA、相连的小电容、换I/O

第三节 主板维修实例
A、开机(通电)篇:
1、一810E主板接电源自动开机,几秒钟后自动关机。跑线路此主板为PWR直接到连到I/O,I/O低电平直接连接到PS-ON,更换IO芯片,故障排除。
2、一精英815EP-T主板,CMOS数据不能保存,电池电压正常。跳线帽上电压很底,将电池和跳线帽,旁边的几个电容下掉后OK。(注:IO和电池旁的二极管也有可能引起此类故障)
3、杂牌810主板,故障为不开机,经测量CMOS电池电压不对,为0.4V,更换CMOS电池后,故障解决。
4、V星MS-6309主板,故障为加电自动开机,可以点亮,但是无法关机,查与开机电路中三极管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5、杂牌815主板,不开机故障,经检查,南桥无3.3VSB及1.85VSB,查线路发现与5VSB相连的一场效应管“702”损坏,更换此管后,故障排除。
6、845D主板,不开机故障,I/O为W83627HF,查83627 67脚无3.3V高电平,查南桥有1.85VSB,更换I/O后,故障依旧,查83627 67脚到南桥的线路,发现一三极管损坏,更换此三极管,故障排除。
7、磐正462主板,KT133芯片组,不开机故障,发现PWS开关处只有0.3V电压。跑线路PWS经过限流电阻进南桥,电阻一端有3.3V高电平,跑线路找到PWS旁路接一74HCT74门,更换74HCT74,PWS处开关3.3V电压正常,可以开机,故障排除。

B、供电篇
实例 .一PT-694X-A1主板不亮。首先进行目视检查,未见异常,之后在检查对CPU的供电时发现Vcore为0V ,且电源开关管栅极无激励信号。该板电源控制IC U5采用了LM2637,由它控制电源开关管,用示波器检查它的激励脉冲输出脚无波形,而其Vcc脚的电压正常。在检查了U5的外围元件没问题后判定它坏了,更换U5后,该板恢复正常。

实例 . 一技嘉6BXC主板不亮,而且是连电源的风扇也不转,该板曾有人维修过。检查电源开关管没有击穿,将机箱电源的PS-ON端与地短接以强制开机,电源仍是加不上。测5VSB端及电源启动端(POWER ON)电压正常,从而怀疑电源的某一路负载可能短路,造成电源保护。在与其他BX主板对比后,发现+12V组的阻值异常偏低,估计问题就产生于此。一番检查后发现U1(HIP6004)的18 脚(VCC)、17脚(LGATE)对地在线电阻很小,将其焊下,测得这两脚对地离线电阻也是如此。更换后,这块主板恢复了正常。

实例 一ST-694XVA主板不亮。测CPU的各组供电电压,发现Vcore仅0.5V,明显异常。查电源开关管Q13﹑Q14正常,用示波器观察U19(HIP6021)激励脉冲输出端,有输出波形,U19应该没问题。仔细观察发现CE35(16V1000μ)底部爆裂,换之,该板恢复正常。

实例 P4主板GIGA845IRA-533上DDR内存,测试卡跑CI不过,换BIOS涛声依旧。量内存槽,两边供电三极管电压不对。换之马上OK。
实例: GA-8IR533主板,使用电源IC为5093MTC,上假负载测试主供电为2.0V,测Q1、Q2正常,更换电源IC,主供电电压正常,上CPU,主板可点亮,搞定。
实例:  ST-694X主板 电源IC为HIP6021CB,故障为无CPU主供电,查电源IC的12V供电正常,Q1、Q2正常,更换电源IC后主供电恢复正常,但关机隔几分钟后,开机,故障重现,检修电源IC外围电路,更换一两边不接地的电容后,故障彻底解决。
实例 杂牌P4845D主板,CPU供电、时钟测试点正常,但是无RST信号,测试卡上RST灯表现正常,由此判断只有CPU无复位信号。应重点检修北桥供电,查北桥2.5V供电不正常,经查是由内存供电的一个15N03场管产生,测此场管工作不正常,无输出,更换后,故障解决

其他:
维修中,不加CPU的时候,大家一般都习惯忽略代码的显示,认为显示的是乱码。但是根据维修中碰到的几个例子,说明测试卡在无CPU的时候,显示的代码也需要注意。
CMOS电路故障两例:一SIS630主板,开机后,始终显示代码BF,后检查发现CMOS电路问题,一个二极管坏掉了。一P4 P4M266主板,加电后,不论是否加CPU,测试卡代码始终显示“02”,后经检查CMOS电路中的“L43”二极管坏掉。
BIOS芯片一例:一P4 SOLTEK 845GL主板,不加CPU,开机始终显示“41”,后经检查,学员在维修的时候,把BIOS芯片安反了,芯片型号为“SST 49LF002”。结果是导致BIOS剧烈发热,烧毁。
CU-810主板能上CI,不能上CII且关不了机,有时不能启动。换IO后问题依旧,查PW—ON线路发现一门电路高低电平不对,换7407后,加点测试,故障排除。

反对楼主: 3.0 同意楼主: 3.9

网友(2012-05-22):
有点像我在学校学的那套啊

网友:
必须收藏

网友(2012-04-03):
百度文库有这篇文章的

网友(2011-10-15):
学习了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都是一些比较老的资料了,估计楼主是从哪复制过来的吧

网友(2012-03-31):
楼主要复制也可以 但是可以稍微整理一下 这资料太笼统了点了 挑重点贴出来就可以了 但是还是谢谢楼主 辛苦了

网友(2012-02-15):
百度文库搜索:主板六大维修方法。第一篇就是了,免费下载
我也有同感 呵呵
貌似是书上的

网友(2011-10-15):
很不错的经验啊!

网友:
很有帮助对我这样的

网友:
好东西,对台式机的维修不懂,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虽然有些没提到,但是还是比较经典大多数都提到了

网友:
老资料有大用

网友:
写了这么多,主楼辛苦了,谢谢分享!~~

网友:
刚好学习一下

网友:
经典啊。学习中……

网友:
这是高手的维修经验啊

网友:
资料挺老,还是有用的

网友:
资料很宝贵,要学习他们的经验,

网友A(2011-11-16):
很有价值,我珍藏了

网友:
恩,我也收集了些!

网友:
这么多很难记得清楚的

网友:
很全 可以借鉴

网友:
这个还可以,对于有些不懂得可以参考。谢谢楼主,在这学习了

网友:
泛泛而谈啊!!要来点具体的。

网友:
好东西,对主板维修不大懂,只会修显卡,下下来好好看下。

网友:
看不懂 郁闷

网友:
极度适合我们这些新手

网友:
相当不错,本人也收下啦

网友:
值得一看!谢谢分享!

网友:
这些资料实用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值得学习

网友:
好资料不怕旧,我是新手,看了我很受用。

网友:
楼主啊?这些在好多地方都有哦?是不是抄袭的啊?

网友:
抄袭无罪过时有罪

网友:
资料很老,不过还是有用!!

网友:
为什么不可以下载呢?我想把它下下来,谁有类似这样的资料?

网友:
收下了,会用到的,谢谢

网友(2011-12-22):
好东西,正好派上用场,谢谢LZ共享

网友:
很有用的资料
学习了

网友:
挺好的资料 还不用下载分 希望各位多发点不用下载分的帖子

网友:
貌似哪里见过这样一篇文章

网友:
LZ这是你自己总结的吗?是的话值得鼓励。

网友:
很好的东西 值得收藏

网友:
虽然老生重谈 不过也确实概括的太面了 可能坏的东西太多 没什么好大实际意义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主板维修从零开始里面的内容

网友:
对于新手学习挻有帮助的!

网友:
这个好像电脑中有,不过还是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就是稍微老点。

网友:
这些资料,对我们新手来说有大用,!!!不错

网友:
对我们这些新手是有用的

网友:
很珍贵的资料。感谢楼主

网友(2012-01-23):
对我这样的新手帮助很大,能提供一个大致的方向,少走弯路,谢谢!

网友:
这个资料一定要学习。谢谢楼主了。

网友:
还可以啦~~虽然很老~~不过对于我这样的新手也是比较有价值的了~~呵呵~~支持一下~~

网友:
楼主在哪里复制过来的啊 那么老 还有门电路

网友:
74门电路老主板用的多

网友:
给力哦,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
好东西,对台式机的维修,刚好学习

网友:
说的真详细,不知道实际应用可能对号入座

网友:
资料老点没关系,只要有价值就行。

网友:
呵呵~~还是有点用的!

网友:
比较实用的资料,学习一下。

网友:
不管是哪来的~~~感觉还不错~~~支持一下~~~~学习种~~~~~~~~~~

网友:
学习了,真要好好学啊

网友:
谢谢啊,好东东,收藏起来。

网友:
又来了,看来看去了还是要谢谢楼主的一片好心!

网友:
主要是迅维网都有的,呵呵

网友:
虽然是老资料,还是值得学习的

网友:
不敢是不是复制的,还是谢谢楼主……

网友(2012-02-28):
宝贵的资料,要好好学习他人的经验,

网友:
好东西 对新手这太棒了
这样的东东
楼主
应该多发些

网友:
哇。。好东西啊。新人来说是好东西啊~~~

网友:
好东西,初学者有用

网友:
学到了,值得赞一个

网友:
对我们新手真好..有了信心,走干个主板类

网友:
好详细的说法....不过有点乱...要看完不容易 啊

网友:
比较适合新手学习哦、

网友:
下下来,学习了!

网友:
嗯好样的,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啦,对于我们新手来说这资料很棒

网友:
谢谢了,对我们新手很实用。

网友(2012-03-31):
引用 网友A:
很有价值,我珍藏了
谢谢分享

网友(2012-05-02):
太笼统了,至少举例子~!说明问题`1

网友:
百度一下  都是

网友:
资料是老了点但,对于我们这些新手来说,是很好的实例,但是还希望楼主也多给一点新板的资料啊!必竟电脑越发展越高科技了,值得好好学习!

网友:
经验很好,就差好好实践了!

网友:
我遇到C1都是内存问题,没书上写的那么复杂

网友:
先收藏,慢慢消化。

网友:
很有价值,用得上,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对初学者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这也太基础了点吧...

网友:
学习 这几天一直修台式机来着 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