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看看,见过这样的电压吗??

楼主(2011-10-15):
谁有HP6535S系列本本的图纸啊?
板号:6050A2235601-MB-A03集显

补充内容 (2011-10-16 08:32):
AMD南桥和北桥。北桥集成显卡。。

网友(点评):
电感有内阻或断路。

网友(点评):
5楼 的好,后级拉低,或供电芯坏,断路的

网友:
电感有断路!

网友:
电感已经换过了。还是那样。。

找了一个差不多的图纸。。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

网友:
后级拉低了吗,挑起来测试一下

网友:
呵呵~,看你的资料就知道你很专业了

建议:1. 这两点交流电压应该是1点大于2点;
      2. 直流电压应该接近或相等;
      3. FB =feedback 反馈(台湾人把它称作回授)

网友:
没看见电感并联俩电阻吗? 是要分压的啊 。假设b点对地阻值R1,电感并联的两个电阻阻值和为R2,a点电压1.4,那么b点就是R2/(R1+R2)*1.4V喽 。 算的应该对啊 嘻嘻(*^__^*) 嘻嘻……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  查一下附近的元器件 坏的

网友:
电感后面是不是有轻微短路故障?

网友:
data sheet裏面有寫,這一塊就是監測inductor兩端的壓降;通過FB Pin反饋回PWM 控制器調整輸出,達到DC補償的效果

网友(点评):
我同意你说的,电感在PWM电路中是起到储能,空载时两端相等,上U时电流大,两端的电压通过分压FB反馈回去放大输出吧。那个电容估计是防止反馈电压突变的作用吧。我是猜的 ...........

网友:
分流以及旁路!

网友:
电路应该是正常的,L、R、C应该是一个谐振电路,产生锯齿波反馈回去(可能是作为基准的时钟信号)

网友:
电感两端电压应该一样的吧

网友:
具体详情,还需查下IC的资料才能判定何种作用,电路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还是请高手来看吧

网友:
可能哪短了,使得电阻并联了,所以在板子上被拉低了!

网友:
期待回复,这个问题,我也遇到了。。你说是后级短路,那么看图纸的后级没有任何元器件直接到CPU了,有一个问题值得关注,那就是当不上CPU的时候,二端电压=0.7V。上了CPU后就变成二端电压不等了,也就是一端1.4V,一端0.9V,或许是CPU座子有虚焊,这个也不排除,或许是CPU有问题,冒昧的问下。原配CPU是坏的,型号为AMD-QL62,替换的CPU的AMD-QL64,看型号是可以替换的,问题是当刚换上CPU后是屏有背光亮的,也就是说,机器已经正常了,放了一段时间现在去点,电流跳变7次后到1.56,按照跳变应该是还少一个跳变应该是显示了。卡就卡在那里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那是后面的问题,负载加重,估计是显卡的问题,我修到个华硕A8的跟你这个相同,最后是换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问题吧。。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集成显卡。和北桥一起的。

网友:
这个板是集显的。北桥已经加焊过了。。
从图上看是这样的。。

补充内容 (2011-10-16 14:13):
这个电压是CPU座了。

网友:
芯片设置问题吧

网友:
这个板的故障,和17#楼说的差不多。。

网友:
我有点小迷糊,这个标示。。。恩,恩,习惯就好。

网友:
是不负载有问题啊

网友:
就没有人出来说下么,,,这个问题到底出在了那里。求解释。

网友:
看的人是很多。没有人能发表下意见

网友:
各位版主老师们,帮忙分析下。是哪里出问题了??期待!

网友:
是不是还是CPU挂了?

网友:
有这个可能,CPU老挂,一定是有问题的,要先查明问题才可以再上CPU,

网友:
电流跳变到1.5A,就不动了。看电流CPU已经过了啊。原来CPU是坏了,AMD的U。

网友:
查负载,最好用波波打下什么波形。 可能是滤波电容或者电感、后级负载。足以排除

网友:
没有波波,查不了。。其他有什么办法

网友:
电感有短路

网友:
电感换过了。实际测量了MAX8792芯片,

网友:
不可能是短路,应该是电感坏

网友:
8脚和14脚标错了。电压是8脚=0.8V,14=4V,楼上的,电感都换过了。难道还是电感坏?

网友:
电感通直隔交的东西,那有坏那么多的

网友:
感觉还是反馈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后继负载拉低了电压

网友:
按照你说的那电路应试是对,并联分压了

网友:
那么说反馈的电 压是多少是正常的呢?电阻并联是分流了。不是分压。

网友:
换个万用表测测!

网友:
万用表是没有问题的。量别的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或许换CPU就好的问题,我们只是探讨下导致这个问题的根本在那呢?

网友:
按正常来说,电感的两 端电压一样才对。。也许加电后是后级有拉低的地方,但是还找出。如果大家遇到类似情况,希望通知一下,共同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