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有时出现这种问题,应该在哪里下手?

楼主(2011-10-15):
DELL D630有时出现这种问题,用户说刚换的屏,这个问题不是总出,偶尔出现一次,无发下手啊!用了一天出现一次
下面视频大家看看,是排线还是显卡?

网友:
屏的问题,看图片

网友:
屏线和屏的可能要大一些。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换的屏也不一定是好的

网友:
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不过也不排除排线和接口问题

网友:
点确 90个百份点的机率是屏的问题

网友:
估计是屏接口的问题,记得换屏的时候要把屏接口用透明胶布粘牢,屏线也要粘牢在屏上,要不会经常出现屏条纹或是楼主的现象

网友:
换个屏试下吧  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屏的问题应该大点
新屏不一定是好的  是吧

网友:
屏线  屏线接口  屏  找通用版点下屏看看

网友:
看着就向是屏的问题!

网友:
有很大的几率是屏的问题,还有这新屏是水货吧,才几天啊

网友:
屏线.接口。屏。都有可能只能自己排除一下谁也不可能很肯定的告诉你

网友:
屏的问题啊

网友:
屏的问题大点了啊

网友:
遇到过一台旭日410A显卡坏了也出现过这样的问题,外接还是正常的,不过没有一会儿好一会儿坏的现象

网友:
屏线换把 换了也许就好了

网友:
屏线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屏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缺色  屏线问题比较大  还有显卡芯片贴个铜牌 周围加个隔热胶带   这种机器通病  显卡容易坏

网友:
换个屏试试先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吧

网友:
我觉得屏的可能行大点

网友:
屏,屏线.接口,都有可能

网友:
屏线,屏线与屏的接口部份

网友:
如果屏真的是刚换的,排除安装而导致的问题,那就只是显卡和屏线可能性大啦,D630显卡是痛病可以加焊下试试。

网友:
是不是屏线没插好啊

网友:
那外接用看还会不会出现  类似情况!!

网友:
都不能肯定,只有一个个排除,先排除屏线,接着屏…只有这样,才能找到故障,大家都不用猜了!楼主看你的了!

网友:
本人碰到过。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