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L8111B能带换RTL8111C吗?

楼主(2011-10-15):
RTL8111B能带换RTL8111C吗?

网友:
不试下酒知道了!

网友:
代换一下试下啥,应该可以,最多装个驱动

网友:
不能代换的

网友:
不可以代换,那是不一样的

网友:
这是网卡芯片吧.好像不能代换的

网友:
可以代换的

网友:
这个是不可以的,如果不信可以试一下~

网友:
有代换成功过的说下 ,  我也没换过 。   如果LZ想知道 可以先查PDF 看引脚定义

网友:
不可以代换,那是不一样的
我试过了

网友:
不可以,脚定义不一样.

网友:
谢了,两个都是网卡无非一个是B一个是C  两者有什么区别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