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不认硬盘

楼主(2011-10-15):
会连连发好几个案例,最近修的几个都发上。
最近几天比较闲,才修了3台机器。可能是国庆节长假,大家都去玩了把。
       正装机器呢,突然戴尔售后的打电话说让我带着移动硬盘盒过去,说有台机器不认硬盘过来看一下。于是我就屁颠屁颠的过去了。接机一看,戴尔640m。印象这机器用的是82801GBM,应该不会坏,先试试硬盘吧。把硬盘拆了接到别的电脑上,硬盘认了,应该没坏。就给机器的主人说,这机器是主板的毛病,我需要带走拆机检测一下,稍后会打电话通知你。
       为了防止硬盘坏走弯路,回到店里就换了硬盘试试,还是不认硬盘,硬盘也没有震动的声响,难道没供电??拆机看看把…
下图是硬盘接口的电路图

图上是硬盘接口的几个主要信号和电压。
第2、3和5、6不用说了,是HD和SB通信的,测他们对地阻值为“1”,虽然没有短路但是无穷大的阻值让我心里不舒服,不知道正常不。
第8、9、10测得电压为3.3V,正常。
第14、15、16为5V,正常。

这里是进到SB的一端,发现当中除了4个电容之外没有什么东西,算是直接连过去的。测得硬盘接口到几个电容之间(c89,c91,c278,c276)的连接都是通的,说明这几个电容没坏,连接上没有断线。顿时脑子里就出了加焊南桥的想法,算了,BGA一下把。

       从BGA上取下主板,通电进BIOS,发现还是没有认到硬盘。BIOS选项里的主硬盘项依然是“none”。艹~~难道让我换SB?不行,绝对还有没查出的毛病。既然硬盘到硬盘接口再到SB都确定没有错误,那么问题就出在南桥内部集成的SATA模块上。既然能开机,要么这个模块损坏,要么这个模块的供电异常。于是又不甘心的找了找图纸

不知道这个1.5V_RUN转成的+1.5VSATAPALL_ICH1是不是给内部模块供电的。测L48两端,一端1.5V,一端没电压。看来L48坏掉了,直接连过去。开机测试,不开机了。测L48上没了电压。郁闷!难道内部短路?突然看到L48上连的还有两个电容C289和c293用电用万用表夹在C289的两端,阻值为0。希望去掉它会恢复阻值!取掉C289,嘿嘿,万用表不滴滴的响了。通电,L48上有了1.5V的电压。接屏测试,进入BIOS,发现硬盘选项上已经出现120GB。哈哈,OK了!
                                                                                                到此此机修复。

网友:
不知道怎么加图纸,试试看有没

网友:
好深厚的功力。呵呵。学到了南桥sata模块有个1.5供电。

网友:
修笔记本 还是要有图纸啊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