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主板开机电路

楼主(2011-10-15):
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的一些视频里看到的,对于初学者还是有相当的帮助

网友(点评):
要看什么桥。。因特儿 很多也有南桥参与哦。

网友:
给力哦  楼主

默默的帅着 -2 发现你都是发一些无用的回复啊?扣你2分

网友:
正好有一块VIA主板坏了,可以参考

网友:
对于初学者可是有很大的帮助啊,顶

网友:
很好的图!能否在上个intel做个对比!

网友:
intel 是 触发开关 送给IO 一个低高低的触发信号后 ,IO 发送PWRBTN信号给南桥,南桥得到 VCCRTC  RTCRST 3VSB  32.768  和RSMRST 后 返回SLP_S3 给IO  ,IO 收到SLP_S3后 输出PSON 拉低电源绿线开机

谢谢!

网友:
画图简单易懂很给力,赞一个!

网友:
哈 看着图一千遍都不如看月饼老师讲课十分钟 不过还是对新手有帮助的

网友:
是个有用的片片 收藏一下

网友:
课件形式只能适合理论

网友:
图在哪儿?我怎么没有看到图。

网友:
图还比较好看,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