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方正FG560-NC

楼主(2011-10-15):
方正FG560-NC显示器换电源板的电容后开机如图,接主机指示灯会变绿,但显示一样。不接液晶屏线会白屏,请教下问题何在?电源板正常,液晶屏有3.1V电压输入,屏型号HSD150SX84

网友:
可能是屏坏了,有可能的话点下个屏来确定,屏坏的要专修屏的店才能修的啊。

网友:
这个估计是屏的问题了,没有专业工具是没办法修了

网友:
我估计也是,它是开机后慢慢变白的。

网友:
用点屏套件点一下子屏试试看,才能确定是不是屏有问题,这种现象驱动板也有问题,我遇到过的,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屏上3分之1 能不能正常显示?

网友:
如果正好三分之一或三分之二,就是屏坏了。我这里好几块呢。无一能修复。

网友:
点下屏 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这屏很像是坏了,,,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貌似  程序没刷对

网友:
驱动板各供电正常不??????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屏线插反了 把屏烧了哦....  这种情况很像是屏的主芯片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把屏线插反了 把屏烧了哦....  这种情况很像是屏的主芯片坏了...

没插反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4450931

网友:
屏坏了,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