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变成31M

楼主(2011-10-15):
手里有两块1T的硬盘,一块希捷,一块WD,故障现象一样,用分区软件分区,进去后发现硬盘变成了31M,记得以前的老式硬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一个8M的容量,用DM就移除DDO就行,可这次是1T的盘变成了31M,用了几个分区软件,都是这现象,看来硬盘是有问题了,问下别人,有人说要重新刷固件才行,各位前辈们,我没修过硬盘,遇到这种情况时,除了刷固件,有没有其它的方法,比如说修复工具之类的,里面的数据不要了,只要能正常分区使用就行,这两块硬盘其实在保,但要返到售后要半个月,时间太长了,所以想自己搞一下。

网友:
像这种情况还是返保吧,自己搞坏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
把硬盘 拿到别的机器上试一下 也许是设置的问题

网友:
换其他的机子试一试都一样吗?感觉是软故障

网友:
32M应该是缓存的容量,只认到了电路板。

网友:
估计还是固件问题

网友:
你这种情况是最常见的硬盘固件问题   现在一般的软件不能重新设置硬盘容量大小 数据如果不重要建议你返厂  如果数据重要需要进行数据恢复请联系我 我们的 UDMA  解决此类问题 非常简单  只是修盘的话 你还是直接返厂吧

网友:
HDD Capacity Restore就是他了,修复好以后重新启动,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所有资料都在了

网友:
哎,还是算啦,不麻烦了,拿市场里那个家伙那里刷了固件,两个都好了,有工具就是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