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390 的奇怪显示问题

楼主(2011-10-15):
型号:联想E390
配置 T2390/1G/80G/集成显卡
刚开机正常,开机以后有时候一小会就会出现图片里的现像,有时候用着用着就会出现图片里的现像
看到图的不要说是屏或者是屏线的事了,屏和屏线我已经全换过了,系统也换过两个.
正常开机显示的图片,请看下图:

这是开不正常的图

有那位师傅修过说要下怎么修,是那里问题@要怎么修!谢谢

网友:
好像是掉驱动啊,不然就是北桥啊

网友:
屏线有换过试下   这明显是缺色

网友:
显卡驱动没装  也有可能出现这样问题  但屏线最主要

网友:
驱动      有独立显卡的重做,有可能发热虚汗 了

网友:
换个原装的驱动就好了

网友:
以前,我也碰到过这种情况,驱动,屏的问题已经排除了,就是没有屏线换。

网友:
这个显卡特别容易坏的 通病

网友(点评):
这个是因特尔集成显卡,坏的几率不大。

网友:
肯定是驱动掉拉 还原状驱动

网友:
先加焊显卡,不行就换个显卡。

网友:
你屏和屏线都换过了,那就做显卡把,你说的是集显哦.那就是北桥了.

网友:
LZ说好屏和屏线都换过了,那么除了驱动 就剩显卡了。 你确定都换过 感觉屏线可能性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