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1G+有时通电有时不通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1-10-15):
接到机子,一会可以,一会不可以开机,一会自动开机,大家都知道明基的按键经常有问题,拿到手开始测按键。奇怪的是按键都是好的,再一测按键上面的电压除自动调整键跟开机键无只有0.3V左右,其它按键均有3V左右。于是跟着按键跑线到驱动板接口,发现正常。拔掉按键接线,查驱动板上接口,电压均正常。再测按键板上电阻,发现自动调整连接的电阻在通电时,一会阻值变大,一会阻变小。剪掉此电阻,开关正常,由于找到同样大小的电阻,此键不要(OK) 注,这个开机按键只有0.3V左右是正常的。

网友:
不要不好吧

网友:
这个电阻估计就起个限流作用吧应该大碍

网友:
这个开机按键只有0.3V左右是正常的。

等着返修吧.

网友:
呵呵,这种我以前也修过的,开关上有的的确是0.3V 过了电阻是3V左右,不然我也不会放心交给客户的呵

网友:
感觉这个电阻死得冤啊。从楼主剪掉电阻能用推测这机子按键是一个键接一个电阻到控制芯片引脚的(具体叫什么电路名称我不知道。我读书少)。只要按键不漏电。。电阻上没电流流过怎么会引起其阻值有变化。(我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带电测电阻的)另外这种按键电路的电阻随便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