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无3、5V

楼主(2011-10-15):
         因为是同行,所以开完单就打发走了。
         上电,有0.03待机,应算是正常,按开关无触发。记得X31有两个通病:1:代码00,北桥不供电无1.5v 或者1.8v更换 c683;2:无3m 5m加热1631偶尔能开机,1631DE 7脚28脚电压1.7v 正常3.3V,更换C659 或者 C646 。量3、5V,无电压,二话 不说直接干那两个电容,试机,无果。 心想,是不是要换一个的电容才得呢。找了一下,也没有找一样的电容,算了。后级短路也会出不了电压,还是老老实实查一下比较实在。通病神马都是浮去,科学地有步骤地来才是硬道理。量各大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接着只能量待机芯片MAX1631的工作条件了
        22脚16V,23脚3.3V,21脚5V ,18、25脚5V ,9脚0V.问题找到了。前条件正常,无基准,芯片本身坏的概率是非常非常的高。信心满满地从料板上拆一下换上去,无果,波涛依旧。心想,料板芯片可能是坏的,去买一个,换上去还是一样。陷入无绪中…………
        一位前辈见状,拿过去帮看一下,换一个MAX1631AE上去,试机,可以触发了,上屏,亮机。
       哎,有时候命哀,什么嘿情况都会碰到。只想说一句:买商家说所谓什么全新的芯片可能是坏的,换上去的芯片不知好坏会让维修陷入死胡同。
       新手上路,希望各位能给点分。

网友:
只能说你点比较北 怀上都是坏的

网友:
就是呢  上次换桥 发了三个只有一个能用

网友:
现在的假芯片真是让人头疼

网友:
同感啊,如果芯片本身是坏的怎么弄都不行啊,原先修一台明基液晶c5707坏,在当地买了5个,没一个是好的,后来在其他地方弄了2个上机,ok,郁闷啊

网友:
是不是焊接问题呀?

网友:
兄弟是有点背哦,不良商家啊,太多了,

网友:
楼主北桥痛病不供电,应该是1.2不是1.5

网友:
是有很多的问题,我也碰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