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32声卡驱动正常,本机喇叭和耳机都没声音

楼主(2011-10-15):
东芝L332声卡驱动正常,本机喇叭和耳机都没声音
拆机测得声卡芯片和功放芯片的供电正常
喇叭接口有2.6V左右电压,插入耳机时喇叭有类似切换的电流音
因手头上没有料板,声卡和功放芯片都没办法更换

网友:
你外接一个喇叭试一下啊!

网友:
你看看声卡的电压

网友:
最后确定是声卡芯片坏,换一片就OK了

网友:
加焊一下声卡和功放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