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NC4000 老本 待机0 求助

楼主(2011-10-15):
如题 正常待机应该是0.03左右 现在的情况是0  测开关电压 0  各个电感 公共点阻值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很是头疼  望高手指点下    :开关阻值正常  负责给开关供电的 +V3A 在不接电源的时候是391欧  一旦接上就变成了大短路  这个电压连着很多地方  有些5个脚的应该是比较器  本来以为应该是稳压管的问题 可找了一通也没有发现那里有  现在有点头大了请大家帮忙指点下  应该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吧……

网友:
大短路先修好吧,

网友:
哦 原来那个地方那样是正常的  具体还没弄明白 刚处理了一个问题  有一个大电容短了  现在待机正常 MAX1999缺少一个触发信号  现在的问题是按开关没反应 电流不变 麻烦 还得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