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516大小写灯闪

楼主(2011-10-15):
  手上有一台COMPAQ516电脑,开机电流到1.04-1.20-1.04-1.20来回跳,大小写灯一直闪,内存插否一样,北桥重新直球一样,ATI独显,会是什么问题,BIOS刷过

网友:
你CPU换过了吗,换下一试试

网友:
显卡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外接过没有呀

网友:
这个灯闪是有定义的,好像是闪一次是cpu没过,2次停一下再2次这样子是内存,后面闪3次还是4次没下好像是没过显卡这样子,你观察下。你拆掉内存还是闪的一样的话估计是cpu没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