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有必要将风扇改成长转吗

楼主(2011-10-15):
大家在修HP  DV2000时,都将风扇改成长转了吗?我觉得噪声好大,而且风扇寿命估计大减,实在是不想改长转啊...

网友:
我修都没改,只有客户要求,我才改。。。。

网友:
如果有需要就改。没需要改他干嘛呢

网友:
换改良显卡就不用。

尽量不要改!!

网友:
问题不在改或不改风扇,在显卡。要是老版本显卡你改了长转也不能解决问题。改良显卡就不不需要改长转

网友:
可是听说换了改良版的显卡,也不能根本上解决显卡门的问题,是真的吗

网友:
改了会好点吧

网友:
第一次修不改

网友:
必须的散热好。

网友:
都没改过,没必要,换改良的一般不没返修。

网友:
显卡不换改良,改了风扇也没用

网友:
跑3D   把鲁大师打开  看温度怎么样.太高就拉个3V改长转 .不然要返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