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奇怪故障

楼主(2011-10-15):
我手头中有一台HP DV2000  ,INTEL  945独显,GO7200 的显卡,该 机不定时暗屏(无背光)。但图像还在显示。若是合上上盖做体眠,稍后开盖就会恢复正常,我曾做过这样的试验,只要外接一下显示器(切换一下),背光立马恢复正常。这种现像大家遇到过吗?

网友(点评):
灯管,或高压先排除下。

网友:
把休眠开关摘了试试

网友:
休眠电路和低频时钟也可能造成这种现象的。

网友:
先测屏跟高压咯。线啊什么的。慢慢找咯

网友:
可能是屏线的问题    也可以查一下休眠开关那一块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