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主板到底是怎么了!!!

楼主(2011-10-15):
主板加电 不 复位,查了 CPU没电压  内存没电压  桥也没电压 这种情况该从哪里 入手!!
CPU 供电部分  场效应管 控制电压没有    内存 供电 场效应管 也没控制电压    W83320G管的 控制电压  !  主板是丽台丽台 K8M890M2MA

网友:
先从内存供电修起

网友:
你应该先检查一下主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什么牌子的板子

默默的帅着 -6 严禁灌水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检查下··

网友:
电源部分/IO/网卡
有没有被雷击呢?

1234567坤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轻轻的飘过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应先查电源管里芯片

网友:
先内存后桥供电!

网友:
W83320G
上次修到一个 你把这个IC换了 肯定好

网友:
先内存后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