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 声音问题

楼主(2011-10-15):
我手头中有一台HP DV2000. IN TEL 945PM的主板,该机有个奇怪的问题,平时外放的音质好好的,但是只要合上笔计本休眠后,再恢复正常使用时,声音就会很沙哑,拉得很长很长的,有气无力的样子,大家有没有见过这样的现像。我之前改笔计本风扇为长转,那个5v电源接的是从USB口那里飞过来的,不知这有没有影响

网友:
一般都是接USB的电压吧,,,,,,,,,凑合用吧,不好搞的吧

网友:
把风扇电压改到光驱上试试

网友:
飞线时有没有必要在从中加一个电阻,,多大的电阻合适?

网友:
直接飞的USB口 什么都没有加 飞过很多了!

网友:
应该没影响的    待机恢复时  差声卡芯片的条件  有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