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主板声卡维修求助

楼主(2011-10-15):
一片映泰AM2 C61集成主板声卡不叫春 型号ALC662 驱动装正常 酷狗能播放 插进耳机线能提示耳机插入 跳线也跳了 就是没声音
驱动换了一样 跳线那接前置也一样没声音 话筒输入无声音 头大啊是不是声卡芯片坏了?直接换芯片?求助啊

网友:
酷狗能放声音?我也是新手,不过我认为既然能装上驱动,芯片应该就没问题
你应该考虑一下声卡到接口

网友:
换个IO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 这个还和IO有关系??

你试试看吧  不然你有更好的办法吗》?

网友:
能放歌可以说明硬件检测到了

网友:
可能声卡坏了,,,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 一例这样的,声卡芯片换了无效,最后换了声音接口,一切正常了。还有就是,看看有些声卡要跳线的,没路线上去也没有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