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持续上升,是主板的问题吧?

楼主(2011-10-15):
如题,散热片风扇什么的都换过..就是CPU温度持续上升,到72度的时候就自动关机,应该是主板问题吧?如果是,是哪里的?谢谢

网友:
风扇的转速怎么样

网友:
CPU有问题会这样,主板的CPU频率与CPU电压有问题也会这样

网友:
查一下温控    它就是管CPU的温度的

网友:
加大 风扇  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