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193WIDE 不开机 爆保险

楼主(2011-10-15):
联想L193WIDE 不开机  拆开之后看了下没有明显的烧伤痕迹  用表笔测了下保险  发现保险爆了  更换好保险  通电      保险爆炸了    请告诉指点   是哪里短路啊    谢谢了??

网友:
整流桥和场管都测正常了吗?

网友:
我晕   你也把问题想得太简单的吧   保险烧了  你就换了就不管了?  保险烧了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整流桥 开关管  还有主芯片看烧了没

网友:
千不怕万不怕,就怕保险炸。保险烧了负载有大毛病了!

网友:
楼主 先要弄明白 电源板的原理   爆保险 说明后期有短路,不像以前家里的 保险丝烧了  换了 就可以的。。。

网友:
呵呵,我最怕坏保险,但是现实中的人都认为保险烧了很简单..

网友:
把保险换成灯泡  然后一一排除整流桥和管子

网友:
涉及后级短路的故障都挺难修的

网友:
这水平也来干维修?

网友:
稍微看下资料应该明白,不是单换保险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