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75假负载改装方法

楼主(2011-10-15):
新款775假负载由于厂家原因,不能支持大部分775主板,因为有一根线厂家漏接了
在此给出解决办法。但此办法也只能解决不分775上假负载无供电的问题,目前市面上所有的775假负载都不能使全部775主板出CPU供电。

网友(点评):
去年在基地买的775假负载,真是牛到家了,上任何775板子,都不会出CPU电压,我都郁闷的要死

网友(点评):
增强版一个都不能用,不知道是不是买到假的了

网友:
我的不是2011增强版的,和楼主的不一样。

网友:
饼哥, 是SKTOCC 脚吗?

网友(点评):
不是,是VTT电压,没有这个电压,就没有VCORE芯片的开启电压

网友:
饼哥,居然在研究假负载

网友:
我两个775的,一黑一绿,黑的那块太厚了,都怕压坏座子

网友:
都是以前买的老款,现在经常用带灯的 效率高

网友:
最近从网上买了个775的,放到板子上居然放不下。好郁闷!又要自己动手刮、

应该是厂家出厂时没全检吧 我那块也是,不过还没派上用场

网友A:
我的也是唉  放也放不下 我的还没刮呢…………

网友:
我的775假负载高于945以上就不出电压了,就用来找测试点用,找找时钟就完了..

网友(点评):
有这事吗?我用的775负载在x38上都可以呀。

网友:
厂家没注意这块775假负载吗,没饼哥自己去量产着卖

网友:
菜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唉  放也放不下 我的还没刮呢…………

呵呵、刮就行了、但要注意看线路。

网友:
不知道仁兄是怎样发现这个问题的!!!请赐教

网友:
接到底下的外圈?

网友:
我买的775假负载(非基地出品)已经有两次把针脚弄坏了,主要原因是卡得太紧,取的时候用力过猛且不均匀造成的,望各位同行引以为鉴。

网友:
一端接VTT,另一端接哪里

网友(点评):
一条细线,连接两个点,看一下假负载就知道了,应该是VTT-R,VTT-F

网友:
我的775和版主区别很大

网友:
我的775是黑色的,也老量不出CPU供电

网友:
我是目击者,亲眼看到了事情的发生经过(这样回答我怕有灌水的嫌疑,哈哈)

网友:
我的775就是调不出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