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00显卡起泡,BGA温度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1-10-15):
我的机器是 华凯迪KID-R480(BGA返修台)。 机器里面的温度参数都是厂家的工作人员设置的,我做了两个笔记本7300的显卡,用有铅 无铅都会起泡。  我这里分为5个段,无铅上部温度为55   205  185  250  200  下部温度为55  205  185  260  280     有铅上部温度为55  180  165  230  180   下部温度为55  185  165  240  260    这样子做7300笔记本显卡芯片都会起泡了。

网友:
厂家的参数并不适合你,气温,湿度都有影响的,改下参数再试

网友:
这个要靠你慢慢摸索的 每个人用的机子不一样 所以温度不好说   你可以把最高温度降一下 把升温速度降慢点试试

网友:
上部温度250度,不起泡才怪   不过你的曲线跟我们CF260曲线不同  我刚开始用CF260也经常起泡

网友:
烘干了吗。。。

网友:
最高最好不要超过250度

网友:
7300温度上部我的都是 200   210 度

网友:
关键还是升温慢一些.最高不要超过250.如果你的温度准的话.

网友:
7300就容易鼓包,我上部温度225,下部245还鼓包呢

网友:
你要把上面温度调低点,主要让下面加热,这样才不会起泡

网友:
谢谢大家。 对我来说是一大经验啊

网友:
下部温度 要比上部温度高. 而且 温度要   慢慢往上升     你一会高一会低怎么行啊

网友:
7300的就是容易鼓包  上部200  下部250  还股呢  不过 没有坏哦

网友:
起泡有的可以用呀

网友:
只有不短路就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