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 845pe ms-6580

楼主(2011-10-15):
不触发 开关电压5V有重启的电压没有
不触发

网友:
短路开机是好的 重启电压是从IC出来的 会是ICS 坏吗 型号是CM340477

网友:
大家看到 给我给点意见 急呀

网友:
楼主能不能再说详细点 这样很难帮到你

网友:
没开机哪来的复位电压。

网友:
其他不开机不是都有吗

网友:
短路查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
从ATX 14 PIN跑线吧。有可能是断线了。不然就是防伪芯片坏了

网友:
好了 谢谢大家 是电源插头下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