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 150CPU复位电压偏低0.34V

楼主(2011-10-15):
旭日 150CPU复位电压偏低0.34V,上电测试,电流一个不停的往上跑,测了一下CPU的工作条件,时钟,PG都正常,只是复位偏低了,0.34V,查了一下CPU和北桥的外围电路正常,没有掉件。

网友:
直接换个SB再说

网友:
是不是核心出问题了

网友:
外部没有拉低 就是SB 了

网友:
测了CPU电压也正常。

网友:
现在是CPU复位电压偏低,南桥换了可能没有什么效果了

网友:
0.34 应该不是偏低应该是根本没有复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