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1210单用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1-10-15):
M1210 接上外接电源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检测不到电池。单用电池开机时电池灯亮一下就灭,要是插上外接电源开机后拔掉电池还可以放电。就是单用电池开机没反应!

网友:
有条件 换个电池 试下

网友:
对,换个电池试试。

网友:
电池给待机电路供电有短路

网友:
检测不到电池肯定先检测电池了

网友:
电池能正常放电  必须先插适配器开机 后拔下适配器 电池还能放电机器还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