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密码

楼主(2011-10-15):
有谁知道IBM T410的密码存在什么芯片里啊,我怎么也找不到密码芯片。
IBM T410

网友:
有密码芯片吧 你肯定没找到

网友:
百度一下 不就知道了 一般都很特别 能看见的

网友:
上百度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来自: 北京
看图纸吧,或看看主板上应该是25系列的芯片吧8个脚的小芯片

网友:
那个在光驱接口旁边,24开头的

网友:
存在,U22 P24S08 这个芯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