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HP品牌机上的电源能带主板上电但点不亮

楼主(2011-10-15):
一个HP品牌机上的电源型号是 ATX-250-12Z 能带主板上电但主板点不亮,上电后测电压正常,肯定是电源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应该是功率太小了吧。

网友:
查灰线有没PG5V

网友:
我现在测量了电源的PG 5V没有 ,肯定不能点亮 , 灰线连到八脚 TPS3510P ,请问怎么修

网友A:
这款电源有通病,翻开背面的电源板,可以看到几个发黑的贴片二极管和电阻,那个二极管坏了

我修过跟你同样型号和故障,换那个贴片二极管PG电压就出来了,正常使用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款电源有通病,翻开背面的电源板,可以看到几个发黑的贴片二极管和电阻,那个二极管坏了

我修过跟你同 ...

你说的二极管是哪里的二极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二极管是哪里的二极管

把电路板翻过来,仔细看看,就那几个贴片二极管,其中稍变黑的二极管和电阻就是了,好象是跟12V变压器输出相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路板翻过来,仔细看看,就那几个贴片二极管,其中稍变黑的二极管和电阻就是了,好象是跟12V变压器输出 ...

我这不是二极管坏,好像是芯片坏,手上没有这个芯片,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 不发PG

网友:
5V 有输出吗?直接把5V和PG短接起来试试。我修过一个DELL的MINI P4主机,用原装200W小电源,按下主机开关启动后,主机开关上的黄灯一直闪,后来量到电源的PG只有2V,小电源搞不到,后来直接把5V和PG短接起来了,装好后试机,按下主机开关启动后,主机开关就亮绿灯了,电脑修复!
这只是我的经验,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