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30A超奇怪的问题??难得一见

楼主(2011-10-15):
联想F30A,7300独产显卡,客户拿来时是档LOGO,二话没说直接换南桥,装硬盘测试,可以过LOGO了,可是一到windows界面就灰屏(有背光无任何图像),换了一个测机用的硬盘竟然可以进系统了,还以为是硬盘问题,为了确定是不是硬盘坏了,又找了一块硬盘试了一下,发现跟之前一样还是灰屏,我想应该还是主板有问题吧,可真想不到是哪里的问题,请知道的高手不吝赐教,感激@@@@

网友:
我想知道为什么那个硬盘可以进系统,而别的硬盘确不行

网友:
哦,再说一下那几个硬盘在别的机上都可以进系统的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高,开机按F8用VGA模式,试一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分辨率太高,开机按F8用VGA模式,试一下看看

选安全模式也灰屏

网友A:
要么进PE看看可灰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么进PE看看可灰屏?

可以进PE,只是插硬盘比较慢

网友:
干显卡呢

网友:
不同的南桥,加载的IDE驱动也不一样,有的还是AHCI模式或Native IDE模式,硬盘不可以从别的本本上拆过来就能直接用的,会蓝屏重启或死机的,除非你用的是WIN98。我一般是有个专用硬盘用来对不同的本本分区格式化重装系统后测试用的。

网友B:
十有八九是南桥问题,那个师傅教你一当LOGO就干南桥啊,真是高手啊,BIOS ,EC,读卡器,中断请求信号都不量下看下

网友C: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D:
我跟你说过所有驱动都不装试下,不知道你试了没,安装版也试下。

从技术角度这个板子要修,但是我觉得这个板子不好修就算了,毕竟这种问题出现的几率小,客户也在等,你也说过跑3DMARK06都没问题,我想机器应该也没有运行慢,死机的问题吧?

我修过几台台神舟的机器,和这个现象一样,过滚动条机灰屏(VGA也会停止输出),SIS芯片组的,最后是VGA转LVDS的芯片坏了。当时没有用安装版装去试,因为在这之前遇到过另一台神舟的机器,让他们用不通的版本装系统(包括安装版),只有一块日立的硬盘可以正常用,别的硬盘不是灰屏就是蓝屏,刷bios换南桥都没用,最后换硬盘。

网友:
晕了,我师父教我的时候就是叫我先把外设都拆下来,如果改挡logo,就直接干南桥,悲哀啊。。。。

网友:
灰屏。。也有可能是显卡问题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十有八九是南桥问题,那个师傅教你一当LOGO就干南桥啊,真是高手啊,BIOS ,EC,读卡器,中断请求信号都不量 ...

呵,我觉得换南桥比量这些信号还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觉还是南桥的问题,

我也觉得还是这边的问题,可是应该不是桥本身的问题,不知道哪里会引起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说过所有驱动都不装试下,不知道你试了没,安装版也试下。

从技术角度这个板子要修,但是我觉得这 ...

王兄,你无处不在啊,要搞不定也只有换个硬盘给他了

我帅故我在,哈哈。从技术上来说,我很想知道这个机器到底是什么故障;从朋友关系上来说,我觉得不要修了,如果机器运行没问题就换个硬盘给他吧,避免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