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30 密码芯片是空的能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15):
  一台IBM台T30,开机提示要密码,用风枪吹下密码芯片用编程器读取想破解密码,读取之后再把芯片装回去点不亮机子,再拆下来读取发现芯片没有数据,之前读取的数据也刷不上。找一料板拆下芯片换上,问题解决,也没有密码提示,进系统一切正常,本来应该到此维修结束,但此时我想应该把数据备份一下以便以后刷写方便,就拆下读取数据,数据读出来备份好,焊上芯片,结果悲剧了,又点不亮机子!
  而且也刷不进去备份出来的,以为数据备份的有问题,找淘宝上卖芯片的买份数据,也刷不进,提示刷写失败,这下觉得编程器有问题,于是直接买两片写好数据的芯片,今天到货,装上仍然点不亮机,(电流卡在1.46)拆下芯片可以亮机,(此时电流上到1.7 掉到1.2 再上到1.5左右)但提示错误,大概就是密码芯片错误的意思,问卖家,卖家说即使是空芯片上去也点的亮机子,最多提示密码错误,这个我还真不能确定!

所以在此请教一下,密码芯片是空的真的可以开机吗?这个芯片24RF08CN到底能不能用编程器刷写?编程器用的是easyPRO500

网友:
我到没有没有刷过,如果没有安全芯片是可以开机的,但是不显示。

网友:
这个问题没人知道吗?急啊!正在考虑要不要给卖家退货

网友:
没试过哇   给点提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