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88V 进水,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怎么修!

楼主(2011-10-15):
插电流表瞬间有0.31电流,然后掉至0.03.  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3.3V  5V 都有。 按开机键不能触发。估计是那里有短路的地方 保护起来了。现在就是没有思路了。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怎么修

网友(点评):
呵呵。我今天也修了个ASUS 的本本。。电流跑0.16掉点。。掉点后不可以出发。。。故障为12VSUS没出来。你的这个机器应该也是那个电压没出来。。空板电压触发后电流在0.45的样子

网友:
按照时序 一步一步的搞起了

网友:
先目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断线的,还有就是那些小焊点,要仔细看

网友:
进水机 腐蚀是必须先排除  不然 很麻烦

网友:
先裸板好好看一下。把该清理的先清干净,然后看电流的变化,看见脚有腐蚀严重的元件直接就换新的,等把肉眼能分辨的故障都排除了以后,再来研究电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