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液晶电源板上的一个三极管N4213求问。

楼主(2011-10-15):
20LA2G的松下电源板,有一只三极管。N4213,是松下电子的零件吗?
在数字万用表上测如果:是PNP ,管脚排列ECB
放大倍数只有35.
EB之间:电阻档不分黑红笔,都是88.8K,二极管档EB或BE均为无穷大(显示1.)
CE之间:用电阻20M档,黑笔接E,红笔接C,有电阻由小变无穷大,黑笔不变,红笔接一下B,再移回C,电阻再次由小变无穷大。
转二极管档,E接黑笔,C连红笔,显示无穷大。E接红笔,C接黑笔,显示1.987

看到一些资料说三极管是带阻的。这样测试的结果是否表示三极管无问题。因为在加B极正向电压时,CE之间电阻有从小变无穷大的导通瞬间。

网友:
是UN4213吧,可以代换的型号有很多:AA1L4M、DTC144ES、RN1004、UN4213、RN1204、RT1N441S、2SC3399、2SC4396、RN1304、UN5213、BA1L4M、2SC3653

网友:
un4213放大倍数是多少?NPN还是PNP?我所描述的参数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4213在NPN下测得HFE只有1,正常吗,查到内部带电阻R1=R2=47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