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硬盘引起不能开机

楼主(2011-10-15):
硬盘引起不能开机的机子修到过好几台了,一般都是5V或12V反相保护的二极管对地短路引起

如图:左上角那两个二极管,刚开始遇到这种机时还帮找一个二极管换了,现在看到这种就是直接拆了不装了

受到警告 2#

网友(点评):
应急修理时可用的方法, 硬盘的供电保护二极管很容易短路吗? 楼主碰到的是台式机的,还是本本的电脑

网友(点评):
这个是过压保护的,不能不装

网友:
哎。。。

我是刚来的 -10 严禁灌水

网友:
什么型号的硬盘呢

网友(点评):
Seagate WD都遇到过

网友:
光驱也会导致开机卡机  死机 不进系统

网友:
这些问题都是常见的

网友:
都是反插过吧?

网友:
大哥你也太偷懒了吧

网友:
你这图也太差劲了 !要传上来就搞好点嘛!!!!

图太小了,麻麻看不见!

网友:
LZ是不能进系统还是不亮机?

网友(点评):
12V对地短路,不能开机

网友:
我也碰到过此种情况

网友:
小心电源,应检查下

网友:
今天又台机子不进系统反复重启,不插硬盘不重启,怀疑硬盘坏,测试硬盘没问题,做系统解决问题

网友:
前几天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里因为系统引导错误引起的。一般先把系统盘格了重新产生新的分区表就行了。

网友:
硬盘是不可以忽视的,有时候还可以引起花屏

网友:
这种是硬盘短路。都是硬盘的稳压二极管击穿造成的。这种都比较容易维修的。

网友:
唉,老问题了,每年都会遇到几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