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V193W显示器跳自动调整,求解?

楼主(2011-10-15):
ACER V193W显示器,会不定期的跳出自动调整,其他都正常。拆开测了开关,都正常。有时会连续跳好几次,有时好久都不跳一下。

网友(点评):
你花那么5分钟把按键全部换了试试?是全换!

网友:
把按键板拔了. 如果正常. 那就是按键板.

否则就是主板坏.

网友:
高压不正常保护了吧

网友:
你先把自动调整那个按键断开  看还是不是老是自动调整
我以前遇到跟你的一样最后确定是自动调整那个按键坏了

网友:
我现在去掉按键试试 ,  主要是万用表测按键没问题

网友:
除开按键板有问题,就是MCU程序,重新刷MCU程序

网友:
按键板,机会很大,是不是它动一下就会这样?静放一会试下。

网友:
首先按键漏电 .再就是驱动板...前者可能性大

网友:
谢谢   换上开关测了一天没事了

网友:
按键要全都换了,就会好了

网友:
明显的按键板的事,记的按键全换。

网友:
把按键全换了

网友:
这也算是通病,按键漏电会造出不定时关机、菜单不定时弹出等故障现象,可拔掉面板线判断。按键最好全部换掉。

网友:
按键板的问题比较大啊

网友:
哈哈,,飞利浦的170也有这种事出现,不过没有换按键,全部折了,再装上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