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有什么不懂,可以在本贴发问

楼主(2011-10-15):
本人在网吧工作十年,对网络非常精通,有什么网络不懂的可以在本贴根贴,本人非常乐意效劳!!

网友:
现有一台华为H3C三层交换机,要使两个部门(其中一个部门只有两台机)都能上网但是不能互访,还有就是要用到网络过滤功能,监视两部门上网行为,该怎么设置这台交换机??最好能配上华为的命令……

网友A:
本人 有一黑网吧!~  电信10M  !~  玩网通区游戏卡~!

网友B:
你可以在交换机设置三个虚拟网段,让第二和第三个网段可以访问第一个网段,给第一网段设个网关可以上网,然后再把两个部门的交换机端口分别设置在不同的网段内。如果长时间没有接触华为交换机了,具体命令忘记了,本人学习的时候,是经常上华为3COM论坛去问命令的,实际不难。至于你说的监控和过滤功能,一般都要在路由上实现的,现在路由器都有这个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本人 有一黑网吧!~  电信10M  !~  玩网通区游戏卡~!

哈哈,这个问题本人是无能为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在交换机设置三个虚拟网段,让第二和第三个网段可以访问第一个网段,给第一网段设个网关可以上网, ...

果然是高手,不错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本人是无能为力。

下一个  迅游    会好一点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