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 大板 故障老是重启 详细(图文 )

楼主(2011-10-15):
先看图 主板 (富士康 丽台)

(图一)

      这块主板是从电脑城表哥那拿回来的坏主板  之前是开机老是重启  看到是CPU旁边的电容爆啦几个(电容3300微法 6.3V).于是乎我就顺便买回来一样容量、电压的电容.

         到家一检查知道第1、4、6个电容已经被人换过拉,第2、3、5个电容也不知道被换过没有(看反面没有被焊接过的痕迹 应该是没换过的).
第2、3、4、5个电容都有不同程度的鼓包(爆),
我只把爆得严重的2、3、5个电容换掉拉 这下应该没问题拉
加电试验没问题 一切OK .
换到自己的电脑上重装系统 (换的新硬盘)晚啦两天没事.

     到啦今天晚上不妙拉,每次过啦自检就重启或过几个windous XP进度条重启又或者能正常进入电脑桌面几分钟或几秒就重启,以为是系统的问题,又换过两个重装的系统{进PE、装系统、安装系统都无问题、诊断卡检测最后都是FF正常)!!

    是不是机箱的问题 连点拉?? 全部拆出来,裸机还是那样.
    想起来还有第4个电容也有点爆 干脆换啦 还是同上面的情况
    所有部件温度都不高
    我第一次换电容 是不是没换好 晃动几下电容 没有松动的

    我现在就是想 问题还是出在这几个电容上吧 ??我感觉是自己没换好电容.

    有没有简单的办法测出这六个电容起到作用没  那个电容的引脚我怎么看都找不到电路啊 难道电路在板子的夹层 就那样焊上去拉  那要怎么才能把焊锡焊到引脚与主板连接呢?
  我这没有特殊的工具 只有烙铁、诊断卡、万用表指针和数字的都有
最后还是麻烦大家帮忙给看看  禁止灌水

网友:
LZ焊功不敢恭维。

网友:
……

网友:
焊工不敢恭维

网友A:
用风枪吹下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风枪吹下会好点.

为什么呢?  是不是锡会渗入引脚的孔里啊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3185-1-1.html焊接视频
楼主你的问题也可能是桥的散热问题!

网友:
你的4 5电容很像有假焊,电容不要用力去摇,这样很容易坏的

网友:
电容引脚没线路说明线路走得是第二层的电源层和 通过第三层接地的

网友:
用手压住桥看能好些不

网友B:
这焊工……我估计楼主是用打火机烧上去的……楼主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电容也换掉,然后再给桥抹点质量好的导热膏试试吧!

网友:
这块板桥非常容易虚,我修好几块一样的,桥供电的八角应该是SC1104

网友:
卖把60W的电烙铁吧比火机强多了呵呵

网友:
要换就6个全换完!
肯定还有坏的地方!

网友C:
这个是AMD939的单桥板子,那个桥容易虚焊,先加焊一下试试看

网友:
对全换成一样的电容,如果还不行就看别的什么地方有问题没

网友:
重焊电容,加焊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焊工……我估计楼主是用打火机烧上去的……楼主把第一个和最后一个电容也换掉,然后再给桥抹点质量好的导 ...

你没有仔细看  第1和第6个不是我焊的 还有第4个  上面应该是助焊剂吧 不是火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AMD939的单桥板子,那个桥容易虚焊,先加焊一下试试看

那我试试吧  我不会加焊  在学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