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会一直黑一下亮一下

楼主(2011-10-15):
  各位高手请叫一个问题,今天碰到一个宏基的AL1981W的显示器,出现一个没怎么见过的现象,分辨率调成1024*768是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分辨率调成其他的就会一直黑一下亮一下。请各位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你那屏 不怎么好哦,液晶的如果没有设置对的话,有的只是看着子很大或是很小,你把它设置对不就得了啊。有的屏直接黑了,你那个算好的了啊。屏没有坏,设置问题

网友A:
设置过了啊,但是客户要玩游戏啊,一玩游戏分辨率就不一样了呀,就会亮一下黑一下

网友:
有可能驱动板噢

网友:
显示器就支持那个分辨率吧,或者换个驱动看下,不行的话很有可能是硬件问题。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换个试试看 。

网友:
宏基的就怎么不顶用吗,

网友: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个问题,跟我今天收到的一台显示器问题是一模一样啊,虽然我接到的显示器跟你这个不是一种型号,我现在都不知道从何下手。估计得换驱动板。我想如果驱动板换了以后还是同样问题那就是屏本身的了。

网友B:
驱动板的问题,,,有条件可以重写一下24存储芯片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驱动板的问题,,,有条件可以重写一下24存储芯片试试。。。。

谢谢楼主, 我试试看!~

网友:
应该重刷个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置过了啊,但是客户要玩游戏啊,一玩游戏分辨率就不一样了呀,就会亮一下黑一下

屏是没坏的,设置问题,仔细瞧瞧先,你说设置对了的玩游戏就不对,那种情况我遇到过,如果是老板子的话看看跳线OK没有,新板子一般不会,进VGA在试试。

网友:
你还是先拆开看一下吧,,如果有电源的故障,那要先排除它,,

网友:
如果排除电脑和游戏的问题的话,大部分应该是驱动板问题

网友:
期待答案公布

网友:
估计还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有条件刷一下驱动板试试!

网友:
我也认为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有通用驱动板换吗?

网友:
要么是设置问题,要么是驱动板,应该不会是屏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