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工具

楼主(2011-10-15):
今天事情不多,晒一晒我现在用的维修工具

这是我现在用最多的几个工具

网友(点评):
喜欢你的威乐焊台,和我的951有的一拼

网友(点评):
楼主,你那示波器太迷人了。

网友(点评):
我就是少个波波,别的啥都有了

网友(点评):
示波器不错,应该是力科的。

网友A:
照片太小,看不清楚。好像都是bga工具啊

网友(点评):
非常小,不是一般的小啊

网友:
哪来的BGA的工具啊!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右边的那塑料筒子弄什么用的?是抽焊接时的油烟吗?

网友:
其实也就这些是最常用,再加个BGA就完整了。

网友:
示波器那么小巧?

网友:
第一个不知道接的啥
最后一个不错啊,可以同时接三台机器供电吗

网友:
那个油管子是干什么用的,我也想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小,看不清楚。好像都是bga工具啊

请问哪个是BGA工具啊

网友:
焊台旁是排烟管吧?有这条件真好,不用闻松香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太小,看不清楚。好像都是bga工具啊

那个是啊  我看那个都不是

网友:
示婆器,看上去挺小,好用吗,?
发个牌子,型号及价格,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张图片右边的那塑料筒子弄什么用的?是抽焊接时的油烟吗?

焊接抽烟用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示波器不错

老兄你是唯一一个看出来的,那是-台双通道2G带宽500M的示波器

xch

网友E:
可惜图片太小,看不清牌子,中间那个是干什么用的?是吸锡器吗?

xch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兄你是唯一一个看出来的,那是-台双通道2G带宽500M的示波器

什么牌子的,好像挺精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惜图片太小,看不清牌子,中间那个是干什么用的?是吸锡器吗?

中间的好像是热风枪

网友:
最后的一个是台湾的固纬三路输出电源吧?苏州产的还是台湾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