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一暗一亮

楼主(2011-10-15):
今天收到一个客户拿来的一台acer的显示器.频率调高.会一亮一暗...频率在1024X768显示一切正常.但玩大游戏时又会出现...

网友:
怎么没人回答啊``!

网友:
拆开看看是不是有电容鼓了

网友A:
acer 17寸的屏,电源板电容容易爆,高压板二极管容易击穿,着重查这个

网友:
拆开量电压正常不,暗屏时控制电压有没有

网友B:
频率调高?什么意思?刷新率?液晶的上60就行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acer 17寸的屏,电源板电容容易爆,高压板二极管容易击穿,着重查这个

二机管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频率调高?什么意思?刷新率?液晶的上60就行了啊

那个我说错了。
是分辨率。。。

网友C:
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是不是稳定?12V  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是不是稳定?12V  5V

12V5V都好着...

网友:
我以前遇到 的是联想的   我刷了个程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