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装DELL主板,找不到开机针在哪,请各位帮忙

楼主(2011-10-15):
昨天接一朋友发来的主板,说按开关没反应,打开一看傻眼了,是DELL原装的主板,开机排针都找不到,IO是SMSC SCH5514E-NS ,也没有图纸可查,IO的PDF也找不到,不知道怎么下手了.基地看了下,说插电自动开机,这板不能开机,诊断卡上 3VSB灯亮,我量了下软区旁边插槽有3.3V的都接了下地,还是没反应,32.768正常...... 无从下手了

网友:
高度定制的板子,很麻烦。碰到过单位的hp也是。踌躇的,坐等楼下高手。

网友:
LZ,到上图中找21脚对地开机

网友:
LZ,请客吃饭,我有电路图,看我发的帖子,我昨天还修了一片这板

网友:
楼主,请客没问题呀!这板子是我战友发给我的,想把它修好呢

网友:
难度板。没见过。慢慢试。

网友A:
原装板不触发的换了IO再说

网友:
跑跑线路嘛,应该不难找

网友:
路过,来看看

我是刚来的 -6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原装板不触发的换了IO再说

手上没有,准备淘

网友: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btx主板?

网友:
我每天都修到这样的戴尔原装板。。刚开始都没修好。。后来发了几次贴求助。。现在都能解决了。。没什么大问题了。。这板主要是12伏也就是CPU供电爱保护。。开不了机。。现在一拿到这板就量CPU供电看有没有短路。。基本上都一次搞定了。。这板的开机针在。像IDE排针一样的。但是比IDE插槽小一点的插槽里面。在中间缺口旁边的第一和第二针。。不知道这样说你看得懂不?

可能是我运气不好,CPU供电没有短路,估计不是IO就是南桥了
很正确

网友:
开机针就在你这块板的蓝色串口旁边的小插槽里面。。插槽中间有个小缺口。就在缺口的旁边的第一和第二针就是了。。我常修这样的板。。

网友(点评):
这板不开机,估计就是开机电路坏了

网友:
开机的两键不在一起,按I/O的线路找

网友(点评):
没资料没法找呀

网友:
我修过 好多这种板子, 都是南桥挂了,,, 雷击方面的,GB桥,,

网友:
很少见哦,

网友:
既然这样那我们就看看饼哥收集的资料吧、瞧: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1#pid1199191      。这种板CPU供电12V采用的是贴片的无极电容,很容易短路,今天我就看见一块是这样而导致烧坏PCB的。楼主不妨上个灯座看看,775的座子喜欢脱焊哦(如果供电正常,时钟正常,复位灯闪一下就更加有可能了)。

网友(点评):
饼哥的贴子我看过了,开机针也知道了,但是不开机,估计不是IO就是SB了

网友:
这个是DELL  300  还是330的板子?
开机排针类似 IDE的插槽 ,比IDE插槽稍小的就是
这机子好像没设计重启键吧....

网友:
兄弟 你也可参考下 饼哥发的这个帖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p;page=2#pid2269483

网友(点评):
谢谢,我看过了

网友:
路过,学习了!品牌机就是麻烦,有的连供电电源也不一样的针脚定义,真不明白这种电源是怎么开关机的,手上没有资料啊。

网友:
有的上电自己跑

网友:
没修过这些原装的主板,一般主板上应该都有注明哪些针脚的作用吧!

网友:
发现GB的南桥坏的多.

网友:
   帮你找了个图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楼主! 现在知道哪个是开机针角了

网友:
我觉得在第二幅图上,左边小的口子那,看看这口子附近的描述

网友:
硬盘插槽旁边的插槽,那有个缺口的地方,上2根就是 ,我跑过线

网友:
开机如,图,短接红圈图中的两点就可以了,复位和开机都有的.呵呵

网友(点评):
看到了,谢谢! 这两点还真没注意到

网友:
解释的很清楚。。。。给力

网友:
传说中的btx主板?

网友:
开机排针缺口右边               南侨爱坏

网友:
万用表打到二极管档 红表笔接地 黑表笔在排针上找 只要连到开机 就能可以开了

网友:
这快主板有个通病···  12V短路  和CPU座  虚焊·····

网友:
有个缺口 缺口右边的那两个就是

网友:
用万用表一针一针的找,能开机的就是了

网友:
我也遇到了这么一块戴尔板子,这下有些思路

网友:
富士康代工的板子,南桥坏了,换吧,修过N片了

网友:
板子上是SMSC这种IO芯片的  应该插上电自动开机的吧!1

网友:
像这样的主板没有电路图的很难修

网友:
这个是dell optiplex 330商务机的主板,如果没有开关小板可以取下CMOS电池连接电源会自动加电。

网友:
建议跟着主机的开机键找  看线插到什么地方 在 用万用表按住开关来量看响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