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20 (找不到图)找它的EC NPCE795GAODX资料

楼主(2011-10-15):
E420掉电 CPU电压没出来。应该是信号没出来,这板用的全是新东东,找不到资料,所以找NPCE795GAODX资料 (百度和谷歌都找不到)所以那位老师 朋友 如果有这个EC的资料 或者遇到过用这个EC的板给个回复 !谢谢!

网友:
IO芯片好像是新唐出的

网友:
这么新的机器楼主都开始修了?

网友:
DELL M4040 也用这IO 图纸没有找到

网友:
此机换不到图 找不到资料 进维修站换主板了。价格贵

网友:
你好,请问你的E420修好没有呢?我手头上也有一台E420的机器 !估计和你的一样型号 板号是LLW-1 MB 进水的,HM65 网卡 读卡器等等那些全部都烧掉了,现在是缺少电压不跑,桥的一组电压不出来呢!!不知道咋修!没图纸啊
请问你有么?

网友(2011-11-29):
DELL N4050也是用的这EC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