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电源维修心得!!!

楼主(2011-10-15):
我手里有3个长城电源,一个不开机,另外两个都是12V电压低都再10.80左右,5V一个正常一个是5.53
1.先修不开机的吧,测下紫线没5V待机,打开机壳先测保险没爆,带点测主滤波电容电压(直流1000档)294V基本正常,测开关管基极没电压,原因找到了,150欧电阻烧了。换上开机正常了。破电源还长城呢。
2.电压偏低的2个拿来一个,开壳一个,12V滤波电容都鼓包了。换上2个1000UF电容开机测量正常。
3。这个电源是5V和12V都不正常那个,打开一看12V5V电容都是完好的。愁了把整流管都拆下来一测都正常。怎么回事?494的事??找个好的494费了半天劲换上了,还是那个样!郁闷了。只能在12V5V周边地毯式排查了。电容干脆换了。电阻测了下都正常(和别的长城电源比对的)二极管也测了阻值正常没击穿。只能开率电感了拆下来把修好的电源里的直接换上一共3个,居然好了。。。。无语了!!

网友:
绝对的沙发!!自己顶下 !!!

网友:
长城电源的质量其实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好 只能用一般来形容

网友:
一直在用航嘉,虽然有些贵

网友(2011-11-28):
是后级那三个(12V、5V、3.3)直管一样的电感吗?在修的长城300PFC(标准版)和你第三个电源一样的问题  12V:10.66V
5V:5.57V

网友(2012-07-17):
回头俺们也找个电源瞅瞅去

网友(2012-08-24):
不错,学习了,有没有人修过 fsp250-50spv电源的,紫线电源 +5v 绿线4.6v 可以启动 ,红线不足4.8v,黄线14v左右,不知从何下手,请可以大师多多指教

网友(点评):
5V的取样电阻串接100~500欧,黄线12V的电阻想办法减少2K~3K左右的阻值

网友:
我有一个长城电源~~短接绿和黑风扇转 接主板按开关没反应 电容都没问题~~

网友:
一直用长城!!

网友(2013-03-28):
长城电源的质量不好说,静音大师系类的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