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1-10-15):
联想昭阳E42G进水, 拿过来待机0.4A左右, 然后烤了半个小时左右, 现在待机0.06, 3V 5V都正常。触发后电流不变, 指示灯亮2秒左右才灭。 然后大概测量下, 1.05V大电感对地阻值才9欧(直接加1.05V电压,电流最大跑到0.3左右), 1.8V对地100欧左右。 按开机键后除指示灯亮没有其他任何电流发出来。   EC是KB9250, 触发后也没有发出SYSON给1.8V和1.05V的电源管理芯片。EC供电正常。 应该是EC没工作吧, 可是EC发出的LED灯的信号却是正常的, 是EC出问题了嘛?

网友:
以前修了一个这样的问题 是断线了你仔细看看 另外灯亮了 看看灯的是什么信号

网友:
加焊了南桥, 电压全都出来了, 电流跑到0.30, 下班了, 明天接着修。

网友:
E42这款机器进水的话,大多数都进到南桥内部,一般加焊会好,但是最好是取上重做

网友:
如楼上所说, 昨天下班急, 没来得及试机, 今天早上来了把CPU, 内存都插上,屏也接上, 开机, LENOVO LOGO熟悉的出现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