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维修小结

楼主(2011-10-15):
1.联想笔记本大多数旭日主板有待机,但是无显示,问题在系统电源芯片虚焊了,加焊就好了,这个可以算是一个通病吧。

2. THINK PAD 系列的集显机子,点不亮,多半是北桥芯片虚焊了,用BGA加焊就搞定了。

联想旭日410A故障时不触发,有待机电压(3.3V,5V),黑屏开关坏了
方法:查开关,I/O,南桥
将I/O加焊后能开机了,但是不是按的开关键开的,后来想是黑屏开关的原因,将其去掉后,开关键能够开机了,装机测试好了。
3.旭日150有待机但是有点大,不触发
  经查3.3V和1.5V的对地阻值偏小即短路了,短路只可能是南桥、北桥和需要前面两组电压供电的芯片短路了,后来查到是南桥短路了,因为把南桥取下后都不短路了,南桥就坏了,换个南桥上去开机正常点亮咯。

4.F41G,加电无显示
经查主板连主供电都没有,而他是由LM393来控制前级的,ACIN 经过保险、电感和降压电阻后到PQ1,他的3脚电压为16V左右,他是N沟道管由Q2/3控制,然后经过R18到393的第五针脚,R18的对地阻值为七百多,但这里为无穷大了,换它后正常了,点亮了(393他是一个比较放大器,工作条件是1,5,7,8脚电压为18V左右,2,6脚为3.3,3脚4V

网友:
410 加电不显示 多为显卡坏

网友:
学习了。都是高手啊。

网友:
楼主,谢谢给大家分享经验。

网友:
希望楼主再多总结一些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150 加电不显 不副为  多为CPU 共电芯片虚汗

150最多,但是125和其他的也也有这种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