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死人了!高手们求救一下啊!

楼主(2011-10-15):
今收到一块主板,杂牌,众星 zx-i945lm的,诊断卡代码跑到20就不跑了。也不显示,查了很久,没思路。想刷一下BIOS,可惜没有找到!呵呵!请高手们帮帮忙啊!先谢了哦!

网友:
内存.显卡!

网友A:
真的有同感啊,我也有过一张杂牌!跳几次线和多插几次内存竟然好了

网友B:
是内存没过完,BIOS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你可以测一下AD线和总线时钟,看下正常不

网友C:
先确保供电  是吧 嘿嘿

网友D:
北桥虚焊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先确保供电  是吧 嘿嘿

供电当然是正常的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北桥虚焊么???

也有怀疑过,但暂时还不敢去重做,到没办的时候再做做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内存没过完,BIOS的可能性确实很大-你可以测一下AD线和总线时钟,看下正常不

嗯,好的。我查一下先,谢谢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真的有同感啊,我也有过一张杂牌!跳几次线和多插几次内存竟然好了

不是吧!这样也行!呵呵

网友F:
我也有一块七彩虹的板,跑20,是北桥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也有一块七彩虹的板,跑20,是北桥虚了

我做做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供电当然是正常的啦!

没有bios  就做桥  嘿嘿  把能搞得都搞了

网友:
桥我做了,坏了。呵呵!谢谢哦!

网友:
经验积累,资料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