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 仁宝板LA-3062P,待机0.05A,没有CPU电压,CPU供电芯片为MAX8770

楼主(2011-10-15):
待机电流是0.05A(觉得有些偏高),触发开机后电流上至0.35A,2.5V、1.8V、1.05V依次有啦,但就是CPU核心供电没有出来。CPU供电芯片为MAX8770,查工作条件:19Pin/25PIN供电有5V,38PIN开启信号 SHDN只有1.68V(正常应为3.3V),8PIN有19V,11PIN 基准没电压,3PIN为0.58V,4PIN为0V,5PIN为0.38V,39PIN为3.1V,40PIN为0V,pWRGD有1.8V,CLK_ENABLE#为0V。

SHDN信号偏低是导致CPU核心电压没有出来的原因。SHDN信号是由EC的VR_ON经0欧电阻过来的,VR_ON一般是由各路辅助供电PG汇总给EC后发出,但这板好像不是呀?各路辅助供电正常后并没有发送任何PG信号给EC,也不知道EC要满足什么条件才会正常输出VR_ON呢?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NDg2NTU1fGYxYmJhZDEzZjkwNDg1NzAwZDFjMmQ2NTZmMjE1M2RjfDE3Nzg5NzM1ODk%3D&request=yes&_f=.pdf

网友:
换一下而ec 这个设计的是 ec发出个信号后 延时 一会发出vr-on的 ec工作条件没问题 没断线的话 就是ec有问题了

网友(点评):
EC基本都正常工作了,怎么VR_ON信号仍偏低,怎么回事。EC测试点的数据10楼有。

网友A:
楼主 把图发上来吧 需要这个图 啊  也好好研究研究

网友(点评):
你要哪个图呀?

网友:
我把EC的83PIN (VR_ON)挑起,奇怪的现象就来了:EC的83脚没有电压,但底盘上的83脚却有电压0.8V,
难道说,是EC没有发出VR_ON信号? 那底盘的电压又是从哪里来呢?真是搞不懂

网友:
又有了新的变化,太奇怪啦!
把EC的83PIN (VR_ON)挑起来后,CPU电压竟然出来了,但只有0.79V,
此时量CPU供电IC的SHDN脚只有0.28V.
把挑起来的83PIN焊上后,CPU电压有1.08V,竟然正常啦,
此时测量SHDN电压只有0.78V,基准电压有2V,pWRGD有1.8V,CLK_ENABLE#为L,正常。
CPU基本算是工作啦,只是SHDN电压仍然低,但电流也只是上到0.3A,就上不去。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B:
不用管那底盘的0.8V,电路漏过来的0.几V不足为奇,问题肯定出在EC上了,查一下它发出VRON的工作条件吧,不行换个EC

网友:
开启信号的电压好像不足的啊

网友:
找个BIOS刷下

网友:
1.5V 0.9V都有吗,3VS ,5VS都正常吗

网友(点评):
所有供电都正常输出了,1.5V的也有啦,是笔误了:楼上2.5V应是1.5V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用管那底盘的0.8V,电路漏过来的0.几V不足为奇,问题肯定出在EC上了,查一下它发出VRON的工作条件吧,不行 ...

EC工作基本正常,就是输出VR_ON信号偏低。
测试数据如下:所有供电脚都有3.3V,EC去南桥的EC_RSMRST#有3.3V,南桥过来的S3/S4/S5信号都有3.3V,
南桥工作的信号ICH_POK也有3.3V,PBTN_OUT#有3.3V,
其他各脚:16/17/18/19/20/21/2341/43/135/136144脚均有3.3V,7脚BKOFF#为0V,84脚ENBKL为0V
不知还要查别的脚否?

网友C:
楼主把图纸给传上来把    谢谢

网友(点评):
图纸,一楼就有,就是最下面的网址,只是我上传的不好,望见谅。

网友:
学习贴,继续关注,但楼主为什么不换下EC呢?

网友(点评):
手上没此EC,想先确定是EC问题,再买。

网友D:
你不是说再焊上去就可以了吗

网友(点评):
焊上去,CPU电压是有了,但CPU仍不工作,且SHDN信号偏低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把图发上来吧 需要这个图 啊  也好好研究研究

LA-3062的图纸

网友E:
VRON挑起来了,那那个VRON是哪来的,请问你怎么想到把VRON的发出脚挑起来呢望回复谢谢你

网友(点评):
vron是由EC 41PIN发出的,是控制CPU电压的关键点,挑起来是要看看EC有没有正常发出信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E:
VRON挑起来了,那那个VRON是哪来的,请问你怎么想到把VRON的发出脚挑起来呢望回复谢谢你

你挑起EC41脚来测41脚电压对吗,

网友(点评):
41脚电压为3.3V,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挑起EC41脚来测41脚电压对吗,

EC41脚EC_ON电压是3.3V,很正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图纸给传上来把    谢谢

楼主我是说这个板子的图纸,下面的网址不行  谢了

网友:
查8770 外围  看看基准电压跑哪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不是说再焊上去就可以了吗

那一般都是后面把它拉低了

网友:
那个REF基准电压都没出来  换个 MAX8770试试吧

网友(点评):
不关8770的事,换新的一样,是EC坏的

网友:
不懂了, VRON才1点多V, CPU电压就出来了?

网友:
是EC的故障,换了新的EC后,VR_ON为3.3V恢复正常,CPU电压也正常啦
但CPU仍然没有工作,接着查时钟,复位。
时钟有0.8V,没有复位电压。
还要修复位电路,真是波折呀
要工作啦,修好了再来复贴/

网友:
图纸下载了,谢谢,还不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