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断卡跑28

楼主(2011-10-15):
主板诊断卡跑28是什么问题知道的来说下

网友:
LZ,怎么不查下供电正不正常,

网友:
是什么牌子的板子,查一下供电,不行刷个资料

网友:
28应该已经显示正常了吧

网友:
估计是BIOS  先看看 供电场

网友:
28应该是到显卡了,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OK的话,刷个BIOS再说

网友:
有可能是u供电不稳定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较多点